[现代]
现代 K228HW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电压跳变修复案例

楼主(2016-11-14):
液晶显示器现代 型号是k228hw故障不开机,拆机以后测量发现12v只有5v左右,5v电压在3.几到5v跳变,发现电源板次级有电容鼓包,换掉以后故障依旧,然后接着查后极发现zd904稳压二极管击穿,拆除以后,电压恢复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坏得  我也修过   不过是12  5V都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坏得  我也修过   不过是12  5V都在跳

嗯,一般都是两个电压都在跳变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B:
是的,这个管子很容易出问题,还有电容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管子很容易出问题,还有电容容易鼓包

是的 一般hkc和现代都用这种板子

网友:
电压跳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有多种原因引起。

网友:
电容最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