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Smart PA不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Smart PA不良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MMI测试扬声器声音正常,但测试Smart PA TEST 失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首先MMI测试时,扬声器有声音,但Smart PA TEST失败,说明功放放大偏大或偏小一点,此时我们需要考虑:

  (1)功放的工作电压和偏置电压是否正常。

  (2)输入的音频信号和控制信号是否异常。

  (3)功放本体作用是否失效。

  2、定位过程

  (1)目检U2300、U2002、J2300等及其周边元件外观都OK。

  (2)当功放(U2300)正常工作时,测量其工作时的相关供电电压PIN E5,A4,B1和偏置电压PIN E1,D1;测量值如下:

华为P8 Smart PA不良维修 图1

  (3)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U2300的工作电压和偏置电压与好板对比正常;此时我们需要考虑功放的主时钟信号(I2C1_SCL)和数据信号(I2C1_SDA),音频部分的时钟控制信号SmartPA_I2S_CLK,SmartPA_I2S_SYNC(左右声道控制信号),GPIO_202_IRQ_SMartPA(CPU输出的中断信号),及音频输出信号(Smart PA_DO)和反馈信号(CODEC_DO);拆去U2300,量测各信号脚对地阻抗,与好板对比都OK。

  (4)此时我们可以初步判定U2300本体坏。

  下图为部分重点测量点:

华为P8 Smart PA不良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300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这类不良品维修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应该由一点而到一个面,把其工作原理弄懂,各个数据脚的作用弄懂,从而不会导致在维修后续此类故障不良时,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