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2262wa液晶显示器vga接口无信号输入修复案例

楼主(2016-11-14):
接一台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客户说,显示器没信号输入,然后接入vga果然屏幕提示无信号输入,过几秒指示灯变成橙色,然后用dvi信号线接入后,液晶显示一切正常,然后看了一下显示器的输入接口设置是正常的,然后拆机测量,发现vga接口14针vs场同步信号输入短路,然后跑电路,接入到u104芯片,然后拆去u104以后,vga接口14针对地值恢复正常,然后装好,通电正常显示,故障修复。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击穿导致。

网友:
保护管 击穿了  常见故障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坏了

网友A:
保护二极管,最好再装上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二极管,最好再装上一个

手上没有这种了,所以就直接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使用,有的话可以找个装上去,毕竟多一个保护

网友:
联想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防击穿保护二极管集成芯片。

网友:
u104芯片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

网友:
这种故障完美,修好不复发

网友:
联想总这样 修过不少了

网友:
击穿了  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