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 不过隔离

楼主(2016-11-14):
                                   天气冷没生意 天天抢红包                                                                                  索尼:vpceg-211t
                                                                               版号:
晚上准备下班了同行打电话说有台笔记本要不要修  我说可以呀 问他什么问题  说不过隔离  由于他也是做维修的 想他自己没修好  会不会又是个难缠鬼  给我说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但电池不能充电  这种办法不到最后我不用  一般客户部同意呀   我说修修看    那过机器来插入可调电源电流表  偶尔会0.001到0.040跳动一下  拆出主板打值没发现问题  这里由于粗心后面走点弯路     直接去充电芯片     测了20脚 19v有   6脚  16脚   24脚   电压没有   由于晚上9.30心里毛毛糙糙  也懒得测了收一下这个芯片可以代换25A  手里有就换下来通电还是一样就   懵逼了  算了还是明早来修吧  心不静下来  感觉是修补出来的     早上来到店里打开电脑收一下725的条件和维修方法   静下心来慢慢修      找到一片文章看了一下忽然醒悟了  公共点阻止不对呀才180  正常情况下400多到500多呀   用烧鸡大法烧  没反应 看来是软击穿呀  不严重     找到pr4003减流电阻断开打一下两端阻止  前段正常后端  180欧  看来是后面的事   烧鸡还没出来用1v烧  电压大了你会后悔的  用表测一下那个电感有电压就说明那一路有问题      测一下发现 pl4303有1v说明 这里上管一软击穿    先拆pu4310在测一下 pl4303  1v没了就是这问题   到料板上拆一个下管改装上好了 有点丑   待机出来了   大功告成  接上屏来了    装好机收钱了我吧 图纸和bios  上传一下还有那片文章   MBX-250 BIN.rar (1.82 MB, 下载次数: 1,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2017-11-16):
论坛里面很多人发这类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的管子最好用远型号 代换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2018-11-29):
这种软击穿很好找的,黑笔公共点,红笔主供电电感一个一个的来,哪个值最小取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