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942SP 雷击修复

楼主(2016-11-14):
LG 1942SP 液晶显示器,客户拿过来说是雷击的,然后拆机,开关管和保险都报销了,然后拆了开关管和保险后测量没有短路啦,然后保险开关管和电源芯片一套换掉以后,通电电源输出正常,但是变压器有吱吱声很重,测量输出很稳定,接屏后,电压就有跳变了,带不动负载,然后接着查电源,因为是雷击,就差电源初级部分,后来发现是接开关管s极的3.3v稳压二极管击穿了(版位编号zd101),然后换掉,就好啦。

网友A:
电源板部分还是挺好修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部分还是挺好修得

不输出的和短路的还好,带不动负载的,有点烦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输出的和短路的还好,带不动负载的,有点烦人

带不动负载的 也就那几个东西 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负载的 也就那几个东西 没啥

有的带不动负载的和电压轻微跳变的,到最后也没搞定,这种问题,可能用示波器修起来直观一点,手头上没有1:1的隔离变压器,所以没用示波器修过液晶的开关电源。

网友:
是的,带不动负载的最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