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I3无触发 NPCE795LA0DX代换成功

楼主(2016-11-14):
天气由热变凉,再由凉转冷,修起机器来手也哆嗦,人也烦躁,废话少说转正题。
美女送修的机器,来神了,到手上电0.0015A,报价拆机测3 5V没有,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再测待机芯片TPS51225C 数据如下:
12脚VIN        19V正常
13脚VREG5    5V正常
3脚VREG3      3.3V正常
20脚EN1        0V不正常
6脚EN2           0V不正常
由此可见,线性已出,是EN电压没有导致不出3 V、 5V,该机是触发后才出3 5V,此机无图纸,只好跑线查EN的去处,发现来自于EC(NPCE795LA0DX),估计EC不工作或者损坏,先查EC条件:
19、46、76、88、115脚+3VA_EC         3.3v正常
102脚+3VACC                                         3.3V正常
85脚  EC_RST#                                       3.3V正常
75脚LID_SW#                                         3.3V正常
108脚AC_IN_OC                                       0v不正常
20脚 PM_RSMRST#                                   0v不正常
95脚PWR_SW#         按开关             3.3V-0V-3.3V正常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EC的PDF图的型号为NPCE791LA0DX,因为资料匮乏,找不到原型号NPCE795LA0DX的图纸,只好借用NPCE791LA0DX的截图,事实也证明脚位相符,数据表明EC的108PIN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接入信号AC_IN 该信号来源于充电芯片BQ25A的第5脚,实测BQ25A数据如下:20脚VCC              19.1V正常
6脚ACDET             2.5V正常
16脚REGN             5.9V正常
4脚ACDRV             20V正常
5脚ACOK                0V不正常

可见5脚ACIN没有,EC肯定不工作,查上拉电压3VA正常,打阻充电芯片5脚对地0欧,短路了,拆充电芯片BQ25A还是短路,翘起EC的108脚,不再对地短路了,断定EC损坏,找备件没有,找料板只找到NPCE791LA0DX,坛子上有文章说NPCE795LA0DX可以用NPCE795PA0DX代换,经本人证实,后者开关脚位及附属脚位定义根本不一致,推翻,用最接近的从料板拆下的NPCE791LA0DX代换,通电EC的108脚还是没有AC_IN_OC,把充电芯片BQ25A(BQ24725A)换新,ACIN正常了,自动上电一次,关机再次触发成功亮机,故障排除!
       结论:EC 芯片NPCE795LA0DX可以用NPCE791LA0DX代换,     不可以用NPCE795PA0DX、NPCE795GA0DX代换,上述截图借用于网络截图,并非本机原图,望同行注意以免走弯路,各位认为有用的打赏点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 直接代换

网友:
花了那么多功夫 还不如定一个一 摸一样的

网友:
最后的代换总结很关键 加分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截图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