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机器来的时候通电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秒掉    刷了一个bios不掉电了可是不亮机电流0.98又刷了3 4 个有的变成老样子有的电流0.98 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不掉电的时候 风扇也不转cpu超级烫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像是桥的问题,什么桥?

网友B:
现在这个本子有很多问题   这个遇见过  bios的事  这个很垃圾

网友:
风扇都不转,温控的可能性就很大,从风扇接口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桥的问题,什么桥?

这机器好像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本子有很多问题   这个遇见过  bios的事  这个很垃圾

那我在刷几个bios试试吧  我手上的bios 都是好的  经常修240的 基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要找到一样的BIOS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