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主机按开机键,设备无任何反应,不开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壳件是否损坏。

  (2)主板是否存在上电漏电或者短路等现象。

  2、定位过程

  (1)更换壳件验证,故障依旧,同时目检主板外观无异常。

  (2)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漏电1.5mA,对地短接开机触点TS3041,电流直接跳到456mA,对U1000输出电压线路进行测量,发现VBUCK4_1V2和VBUCK5_1V8,已对地短路,运用欧姆法对短路线路进行测量,如下表。

  VBUCK4_1V2测量点与测量值: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对地阻值最小处,短路的可能性最大,C2019连接的芯片是U2002,由测量数值判定U2002损坏,将其拆除后,VBUCK4_1V2短路排除,下图为PCB图,红色点为测量点。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VBUCK5_1V8测量点与测量值: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3

  C405连接的芯片是U300,由测量数值判定U300损坏,将其拆除后,VBUCK5_1V8短路排除,重新对主板上电,漏电故障排除,下图为PCB图,红色点为测量点。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4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5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拆除U2002和U300,短路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欧姆法测量数值>1Ω大部分为芯片和二极管损坏居多,<1Ω电容损坏最多。运用好欧姆法,还可以快速的维修短路板。

网友:
兄弟欧姆值 是打的对地阻值(二体级)还是  在欧姆档打出来的?

网友:
理论上同个信号点的对地阻值应该是相同的啊?

网友:
同二楼一样,你这打的是什么值,真搞不懂

网友:
哪来的P8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2017-08-20):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