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U1100烧坏导致无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U1100烧坏导致无电流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故障描述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不开机。重新装壳按开机键现象复现,使用程控电源给手机上电,按开机键无电流。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上电开机无电流一般存在几种情况:

  A、开机键失灵;B、海思平台实时时钟损坏;C、VBAT&VBAT_SYS短路。

  2、定位过程

  (1)检查U1000、J1901、J1404及其他相关器件外观正常。

  (2)使用程控电源上电,使用镊子对地短接TS3041依然无电流,且量测TS3041对地阻抗383与正常板对照OK。

  (3)使用万用表量测X1200两侧对地阻抗744与正常板对照OK。

  (4)使用万用表量测VBAT(TS3001)对地阻抗150,量测VBAT_SYS(C1507)对地阻抗为0.32(短路)。

  (5)使用短路法量测VBAT_SYS线路,量测C1121处阻抗最小(0.12),则判定U1100芯片烧坏,拆除后短路OK。

华为P8无电流维修 图1

华为P8无电流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100,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维修无电流主板必须先验证开机按键线路是否异常,然后量测主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
短路法又是个什么好办法啊?能详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