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U1705损坏导致闪光灯不亮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U1705损坏导致闪光灯不亮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开机进行NFF检测,测试结果为闪光灯测试失败,手动打开手电筒,手电筒不亮。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排查闪光灯本体。

  (2)排查闪光灯供电线路。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无异常。

  (2)将万用表调到二极体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C1759和C1760的非接地端,发现LED1701和LED1702亮,排除LED1701、LED1702本体不良。

  (3)测量C1759、C1760对地阻抗为26,而好板为584,初步判定为U1705损坏导致。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705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遇到此类故障机,首先要排查LED本体,看是否被点亮,LED电路图比较简单,排除本体后重点排查U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