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馈手机按开机键设备无任何反应。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用程控电源上电观察是否漏电,经验证此故障机上电没有漏电。

  (2)按开机键观察开机电流是30mA,然后根据开机时序图由上往下的测量电压;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3)经测量,电压均正常;

  (4)一个芯片要正常工作,有三个必备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现在既然供电正常,那下一步就测量时钟是否正常;用频谱仪测量TCXO3301输出频率异常,测量点C3322。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5)测量C3322二极体值为357,属正常;根据经验并结合实际分析,初步判定是TCXO3301失效。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TCXO3301后,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不管是什么手机,开机必备条件都是供电、时钟、复位,我们在维修手机的时候,也要按流程一步步测量,测量时要胆大心细,要找到问题才换料;同时在用万用表定位不到问题点的时候,可以借助诊断软件辅助定位,就像医生一样,帮人看病也要根据CT\BT的结果来开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