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U300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4):
华为P8(移动标配)U300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此机故障描述为不开机。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开机电流为170mA;用镊子短接TS3007,PC端没有COM USB1.0端口,结合经验分析,故障为不开机。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问题现象确认

  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电流上不去,确认故障是不开机。

  2、定位过程

  1)测量VBUCK电压

  首先检查单板外观,单板外观良好;手机要正常开机的4个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软件。开机电流能达到170mA,说明VBAT和VBAT-SYS电压是正常的,根据下图测量电压,电压值正常。然后根据上电时序图测量LDO电压,供电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2)USB通路

  根据下面电路图测量USB通路的二极体值正常,测量TS3007电压是1.8V,属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3)复位信号

  根据下图测量复位信号正常;PMU给CPU复位和EMMC复位,低电平有效。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3

  4)时钟信号和指令信号

  下图为时钟信号和指令信号;这两个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才能准确测量,当然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能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但电压正常并不代表信号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4

  5)找到故障根因

  根据以上思路,测量到R1304一端电压为1.8V,另一端电压为0.5V,结合经验,初步判处CPU损坏。

  6)处理结果

  更换U300后,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在判定一个BGA芯片不良,一定要保证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案列好多   还是值得看看 部分分析还算清晰

网友:
关键兄弟不把电路图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