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一直转,无限重启

楼主(2016-11-14):
华硕P8h61-M lx ,上电风扇一起转,屏幕亮了下,但看不见屏幕显示,(应该是很快过自检)键盘灯也亮,说明能开机,但很快又重启,因为看到屏幕很快就显示无信号,键盘灯也闪灭。CMOS放电,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开下开关电压  偏不偏低

网友:
测试下电源电压是正常不

网友:
测下集显供电出了没?。。还有就是你确定屏幕亮了?。

网友:
虚焊了吧 桥 或者内存条件不稳定 或者822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有好几处的问题 一个是PQ41那个南桥需要收到PG去复位的 有问题 还有一个 是在集显供电边上的一个比贴片三极管还小的管子 是一个集显温控电路的  得把它拆了 不然不出集显 如果上述的都不行 那我估计还是集显的问题  因为集显这个板子我也碰到过 打死不会出的 最后是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