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里,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1-14):
如题,里面的大于号表示的是IO的输出,最后面的数字4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对应的页面

网友A:
后面的数字表示该信号去到图纸第4页,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数字表示该信号去到图纸第4页,以此类推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4代表页码(不全准确),#代表低电平时有效,大于号不表示输出小于号也不表示输入这点别搞错了,方向是厂家随意画的

网友:
我和楼主技术一样   都是什么也不懂...

网友:
后面的数字代表页码

网友:
是的,厂家应该标注的严谨些!

网友:
,对应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