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个乌龟壳害死杯具的Z575

楼主(2016-11-14):
            刚刚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Z575,机器已经拆开啦,直接开干,哎!第一眼就看到啦它的六个乌龟壳铁壳MOS管,其中一个已经烧冒烟啦,心里有点郁闷啦,

这不是CPU要挂掉的节奏吗?

            要图纸,找迅维,呵呵,三下两下,图纸到手,打开来看看,PU4202烧啦,郁闷啊,乌龟壳下面的电路触点都烧的连他妈妈都不认得啦!

           都烧成这样啦,要修就得想办法咯,乌龟壳反着焊得啦,焊好后发现PU4202的G脚和S脚是短路的,排除其他导致短路的可能性,测得是PU4201的27脚和28

脚烧短路啦,去掉PU4201,就不短啦!

         拿出一个6267焊上,不短啦,放上CPU加电开机,电流到1.3不动,万用表测试CPU各供电电压都正常,换一个A6上去,画面出来啦,哎,开始担心的事情还是

躲不过,CPU也坏啦,成本就一点点高啦,维修这行真难,好说歹说,让同行说服啦顾客,装机走人!

网友A:
悬空会不会散热不好

网友:
这个这样坏的太多了

网友:
国内搞维修太难了,也很辛苦!在国外待了一个月了,感觉搞维修真*脏话*容易,像楼主的板子在这里就不用动手维修了,动员客户换板子,如果客户不愿意的话就换新的机器。像芯片植株这样的事情这里人是不会做的,太费时间。

网友:
楼上那位兄弟国外那个地方做过维修哦?

网友:
这样接有风险

网友:
铁壳管是CPU杀手,为什么厂家还喜欢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空会不会散热不好

没悬空呀,龟背是焊在电路上的啦

网友:
反着也行!厉害!

网友:
最讨厌乌龟壳了

网友:
这乌龟壳是通病 啊

网友:
乌龟壳 见了都怕了

网友:
乌龟壳导致笔记本坏cpu的怎么那么多,看苹果也在用它呢

网友:
国外还是很赞啊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乌龟壳反过来装,,,我喜欢。。。。。散热棒棒滴。。。。

网友:
换着龟壳也要技术,换不好会让你很蛋痛!

网友:
上次有个联想V360就是换的蛋痛!!

网友:
乌龟壳手下都不知杀了多少U了

网友:
国外去修笔记本么 记得我学习的时候就有两个准备学完去国外的

网友:
如果让我遇到了估计这个本干不了,换乌龟壳换了两次,都没成功,蛋疼啊。。

网友:
乌龟壳都给打孔了吗?

网友:
以后遇到这铁管的,就当客户的面拆下u,让他带走,省得他老想是你把他的给烧坏

网友:
其实 想想 铁MOS 给维修带来了好多利润

网友:
这本CPU坏的概率太高了,接单都麻烦,报价含上CPU把客户吓走了,不加上到时候淘通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維修不容易啊,加分关注下。

网友:
不太好焊啊!

网友:
铁壳一般都是大短路的 哎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我要试一试

网友:
乌龟壳 ,杀U的高手 ,带起来业务量 也不错

网友:
龟壳看来还不简单了...

网友:
这种才cpu没有烧掉

网友:
想不到帖子居然沉底啦,我来再让它飘起来

网友:
挺丑的,应该可以弄得好看一点吧。。。。。。。。。

网友:
你刚说的反着焊乌龟壳是什么意思...........没懂.......

网友:
联想的这几款机器纯属坑人。。设计太反人类了。。你说板坏客户还能接受,,你要是U也坏了,多数客户都不可能会修,,还好楼主的这款CPU便宜。要是I5二代那客户估计就不会修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乌龟壳上管短了直接公共点电压过来,amd能幸存的u不多

网友:
呵呵,修好机器为目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呵呵,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我有时候用八个脚的管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