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80 进水一个月维修求助

楼主(2016-11-14):
联想b50-80 进水一个月维修求助  断线很多  能接的都接好了  不出acin换了bq737  给bq737飞了个供电 可以过保护隔离了 按开关有3 5v了  然后刷了bios 触发了 到0.12 停住了 显卡供电出来了 其他的都没出来求思路

网友:
一个月了废了。,换板吧

网友:
内存供电都没有,显卡供电就出来了吗?

网友:
很明显的思路  0.12供电不正常 先吧供电修正常

网友:
少什么电压就修什么电压

网友:
   肯定缺少电压

网友:
进水的还是多检查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