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楼主(2016-11-14):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5VDUAL电压是触发前出来的还是触发以后出来的

804.94 K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开机后才出来,下面有受控,

网友:
受控于slp-s3 应该是开机后出来的

网友:
开机后出来的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开机以后出来的话为什么RSMRST要怎么出来,没有5VDUL怎么出rsmrst呢?

网友:
触发开关以后出来的,后面的看不了,要分的

网友:
这个5VDUL触发前出发后都有,只是供电来源不同而已。

网友:
看看图纸,他的上级是什么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