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奇怪掉电问题,,

楼主(2016-11-14):
触发后无复位,过一会就掉电了,有的时候就不掉电,触发中测量无CPU供电,测量到EN有4.3V BOOT脚12V  VCC12 12V VCC5 5V,拔了4P插口就不掉电了,CPU主控芯片换了一个,IO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网友:
这是什么IC芯片啊 你都不说出来怎么帮你呢  我觉得开启4.多V是不正常的

网友A:
amd的还是先换个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还是先换个u吧

U是好的,试过同型号板子

网友:
cpu供电周围有短路?

网友:
掉电了可再次触发,不是保护,

网友B:
示波器测下有没有瞬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下有没有瞬间输出

测量了,没有瞬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