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屏正常外接花屏求助。。。。。。

楼主(2016-11-14):
接修一本,内屏正常,外接花屏。以前只遇到过外接不显的情况,由于客户用来投影讲座,所以经常用外接。
搜索一番,结果一下几类:
1.内外屏均不显(不正常);
2.内屏花(不正常)外接正常;
3.内外屏均花屏(不正常)。
以上情况多为显卡问题。
以前遇到的内屏正常外接不显是接口电路问题,这次外接花屏不是时显时不显而是花,是集显问题么?
由于要先给客户报价,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报价多少?

网友:
200以上呗还能多少钱

网友A:
查下LVDS通道,从哪里来。如果是显卡直接出来的,那么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LVDS通道,从哪里来。如果是显卡直接出来的,那么还是显卡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要好好看一下才行!

网友:
报价多少看你的客户 不过有一定 花屏维修有一定的风险

花屏 查下显示输出来源

网友:
主板故障,200+吧,
不一定好修,遇到过需要换显卡才行的

网友:
外接花屏  基本上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