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华硕A32-K52 待机电压不正常,亮屏后电压偏高

楼主(2016-11-14):
机子收到重装系统,开机后一会电压高,主板发烫,自动掉电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正常 先查下待机为何偏高

网友:
三路电压还不会查,能不能发图片过来,让我参考

网友:
现在不会关机了,就是待机不正常

网友:
关键时刻朋友都那里去了

网友:
到手装系统 看下风扇呀

网友:
风扇也转,插电源数字表待机0.46伏,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说的电压高,指的是那个电压,如果有微短,肯定是不会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