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 进水 附图纸

楼主(2016-11-14):
联想 B470进水 电流30ma,按键有3.3v,电源灯亮,按键不起作用,拆机发现进水,,找图纸 ,q3604 s,g极无电压 r3617 ,r3618, r3619三个电阻全烧断了,更换后正常,就是330k电阻不好找。

B470 LA470-10250图纸.pdf

网友:
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
今天修了个一样的机子,,是CPU供电铁管子烧

网友:
铁块 MOS 管 看到就怕, 烧了不少 CPU ,, 主板给修好了结果CPU报废了 生意都做不成

网友:
330k在 intvren 上面有。

网友:
有IBM料板再加点位图就好找了

网友:
两个电阻分压 阻值不和之前的一样也能实现

网友:
电阻大致一样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