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Y481C 接电池不开机,单接电源可以开

楼主(2016-11-14):
如题所示,只要接电池就是开不了机,单接电源可以开

网友A:
这款有点位图 先侃侃把

网友:
你是想问什么啊
a

网友B:
重点查休眠信号和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C:
bat low  可以看看,,查查条件的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保护隔离已经过了,接电池的的时候,电压已经到3v5v的上管了

网友D:
保护隔离死否完全导通??电池隔离管子是否完好??充电上下管??

网友:
单用电源可以开机,电源和电池一起使用开不了机,检查电池隔离管和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休眠信号和适配器检测信号

我看论坛上也有说是休眠信号引起

网友:
就是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有点位图 先侃侃把

我手上也有点位图啊,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死否完全导通??电池隔离管子是否完好??充电上下管??

电池的15v已经到公共点电压

网友:
测电池放电管的条件。

网友:
接上电池 修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 low  可以看看,,查查条件的

好的,按你的思路找一下

网友:
查LID_SW#这个信号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