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下mac os引导盘(系统盘)制作(首次发帖望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2016-11-14):
  • 系统盘制作需要OS系统镜像、U盘(8G或8G以上)
  • 将准备好的系统镜像放在MAC中,插入U盘,选择进入实用工具。

  • 选择进入实用工具中的磁盘工具

  • 选择磁盘工具中挂在的U盘,点击选项卡中的恢复

  • 点击映像,找到准备好的系统镜像,打开

  • 拖动磁盘工具左边挂在的U盘到目的磁盘  点击抹掉(这一步骤会格式化你的U盘)

  • 系统安装盘制作完成,当需要重装苹果OS系统时,可以插入U盘,重启电脑,在白屏(苹果电脑开机会先显示白屏)时按住alt(option)直到出现盘符选择U盘图标进入安装步骤。

  • mac系统镜像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nLQYL 密码:zdw5

网友A:
自己顶,后续会有苹果系统重装及双系统等等教程放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后续会有苹果系统重装及双系统等等教程放出

重装还比较简单,双系统是比较多的人有需求的,还有一些mac下软件 的安装和使用的小技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装还比较简单,双系统是比较多的人有需求的,还有一些mac下软件 的安装和使用的小技巧。

我会尽快整理一下与坛友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尽快整理一下与坛友共享!!

好的

网友C:
不会的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可以收藏一下!

可以看的,多看几遍,按照步骤自己做一下就会了

网友D:
最好是在3.0的机器上用3.0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在3.0的机器上用3.0优盘。

哦,3.0的U盘速度快一些,兼容性比2.0的好一些

网友(2016-12-25):
成长在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