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 暗屏

楼主(2016-11-14):
灯管  高压板  保险都没有问题

网友:
桥已经换过了  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高压板参数正常不,外接个高压板点亮正常不?

网友:
不行强行开启  改个开启电压过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机是不是有个屏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怎么修?

少一个开机3.3信号 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网友:
暗屏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