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电池打❌ 提示请更换电池 急急急

楼主(2016-11-14):
换了个新电池也是一样  放别的机子上好的
未发现主板有腐蚀等明显问题  刷了bios  换了充电芯片

网友:
要不从做一下系统

网友:
去掉个勾就好了

网友:
的确要更换电池了,换吧?

网友A:
换电池啊  修主板干嘛

网友:
系统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试试

网友:
人家度说了换了新电池还是不好,检查电池的检测电路   特别是数据线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啊  修主板干嘛

能修主板的  还不会换电池 ...

网友:
做过好多系统了

网友:
接着换电池,新电池也有DOA的情况,相信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