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Y470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11-14):
版号

去掉此电阻有CPU电压   不过不会亮机

有圈的地方有电压

怀疑桥有问题   换后  故障依旧  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了 头大   IO 换了    桥换了  BIOS刷了 都不行

大家给支个招

补充内容 (2016-11-23 10:59):
放了  两天    闲时继续研究  把示波器都 拿来了  继续研究  一个 一个 重新排查  发现  CPU电源管理  信号 不正常 于是乎 就又换了个电源管理   换后 发信正常了   然后  就开始一个一个排查  其他的电压信号   ..

补充内容 (2016-11-23 11:04):
一次补充的字符还有限制 晕    排查其他信号发现少+1.8vsp   经过查图纸 找到pu502有供电 有开启  就是不出1.8于是找呀找 找不到一样的  于是就找一样形状一样脚位的芯片   再找相应的板子电路图查看定义 代换后OK

补充内容 (2016-11-23 11:06):
板子已经搞定 特意发补充 说明    主要是编辑不了了 要不就上传图片了   可惜了  此板从到我这里 到修好  放了4天      希望可以帮到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给加点分  加分不扣分  顺手而已  谢谢

图纸 附上

网友:
附件是图纸

网友:
按时序修,芯片外围条件,换U试试.

网友:
这种东西有事挺难弄!

网友:
我看你的圈的,发现你进入误区了,CPU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出复位呢,既然拆掉24脚的电阻之后,电压会出来,那证明跟后面的上下管关系不大。楼主应该用示波器抓下CPU有没有发出SVID,如果发出了SVID,还没有CPU供电,就查芯片条件和芯片周围电路,实在不行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如果CPU没有发出SVID,那就换个CPU和查下PROCPWRGD这个信号正不正常,不正常再往前面追。

网友:
没有供电确实折腾

网友:
板层断线,svid,各个总线的条件。等都试试

网友:
可以查一下1.05V

网友:
我这有Y470板子,可以帮你测量

网友:
先查1.05V

网友:
总复位没有突来吗,看一下波形怎么样

网友:
先查1.05v   修道过1.05v 没到CPU结果cpu供电不发出来,1.05一般也会作为sivd的上啦电压

网友:
U1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1.05的要看一看啊

网友:
你的查的什么东西亲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一个没查

网友:
按时序修

先查 PROCPWRGD

网友:
查1.05v吧,

网友:
先要查cpu的两个pg信号到位了没有

网友:
g470这个机器不出CPU电压很难修

网友:
看来挺难搞的,南桥都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