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JNID 电源通病

楼主(2016-11-14):
接屏后指示灯不亮,5V为0V更换C939后OK,    C939这个电容不能随便换,必须换成1000UF的,或者用两个470电容并在一起用

网友A:
就个电解电容不算通病.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所有板卡的通病,再说,你连电容的位置都没有说。

网友C:
C939有标号的,用一个新的470UF的电容5V就不正常,换成1000UF的,立马就好

网友D:
C939是电源板电容的位置号,并不是每个电源板都这样标号的,你可以直接说那个电容是负责什么的,这样更清楚

网友:
另外,我刚刚修了一个显示器,三星的不通电,4个电容鼓包,换了就好

网友:
显示器电源电容问题不至于发个帖子了

网友:
电解电容对大多数液晶显示器来说都是通病,

网友:
C939这个电容不能随便换,必须换成1000UF的
这个不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个电解电容不算通病.

电解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所有板卡的通病,再说,你连电容的位置都没有说。

看来应该是一个滤波用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939有标号的,用一个新的470UF的电容5V就不正常,换成1000UF的,立马就好

没有拆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最好上张图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939是电源板电容的位置号,并不是每个电源板都这样标号的,你可以直接说那个电容是负责什么的,这样更清楚

是的,楼主说的,只对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管用,对其他的不管用,

网友:
哈哈哈,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