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有待机不触发,送BIOS

楼主(2016-11-14):
手上一台华硕,首先看到华硕有点头痛。待机002不触发。
拆出主板测3.3V 5V和开关上3.3V都有了,就是不触发,COMS电池拿掉放电还不触发。通电测金针表笔一接触到金针就自动上电了,以为金针虚汗了,加焊无果,风枪加热南桥上电显示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下面送上BIOS
华硕K550J X550JD REV 2.0

网友A:
COMS电池拿掉放电还不触发,基本锁定南桥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拿掉放电还不触发,基本锁定南桥部分了.

哦  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B:
bios  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备份的吗

是的、自己备份的

网友:
我发现好多用户的BIOS 损坏都是在微软的自动更新过程中挂掉的,看看楼主的机器修复后机器还在自动更新

网友:
换了南桥吗

网友:
虚焊了,这种MCP要小心应付了,风枪吹一下管不了多久。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南桥虚汗了吧

网友:
戳晶振能亮也好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事搞搞南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南桥虚了

网友:
四代的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COMS电池拿掉放电还不触发,基本锁定南桥部分了

网友:
冷了也可以用吧

网友C:
一般先刷BIOS的。。。。。。。。。。。。。
FANXIU
EC BIOS在EC里面,要刷的话我还没那工具,要换芯片还得买带程序的,那不如先加热下南桥
详情

网友:
还是直球安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刷BIOS的。。。。。。。。。。。。。
EC BIOS在EC里面,要刷的话我还没那工具,要换芯片还得买带程序的,那不如先加热下南桥

网友:
学习了。下载分严重缺

网友:
我这有个上的0.30的 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好,收藏 了 先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放很久没用了坏的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桥重新加焊了吗

网友:
用风枪加焊?高手啊

网友:
这个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看来你的还算简单,不过最近看你的帖子很顺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