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7L

楼主(2016-11-14):
哪位大师知道8117L 可以和什么芯片通用,芯片上写的是8117L,图纸上写的是OZ8117L,料板上找不到,知道的说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找一样的替换吧  标准名城就是OZ8117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样的替换吧  标准名城就是OZ8117L

恩 那只能订芯片了

网友B:
去买吧  不要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吧  不要替换

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C:
没见过,是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是供电芯片吗

不是,这是HM65架构的VCCSA的PWM芯片

网友:
同型号代换被

网友:
不能代换只接订新的回来修,

网友:
OZ8117L你问一下淘宝卖芯片的就知道哪个可以通用了

网友:
买块料板,其他的留着备用,说不着下次还能碰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319-1-1.html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
定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