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C自动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6-11-14):
  华硕X450LC,4代U,桥和U在一起,故障现象是自动触发,电流到0.19,有时候0.18,测量全板供电只差独显没出来,是U控制的,强行开启独显供电也是不显,刷了BIOS,跟着一本维修思路把时序也跑完了,虽然不大准确。。。
  当时量着没思路,就先放着了,现在拿出来看下,发现有时候不自动触发,待机0.01,0.009,按开关触发后0.012,运行指示灯亮了,但是上不去了,U有s5出来,没S3,所以估计还是U那边的问题,对地阻值正常。。。
  查u的条件才发现和3代桥不同了,什么VCCSUS3_3都没有了,V5REF也没有了,现在就想问问这种4代的U上电条件要有哪些?
1.VCCRTC
2.RTCRST#
3.SRTCRST#
4.32.768
5.INTVRMEN
6.VCCDSW3_3
7.VCCSUS3_3
8.DPWROK
9.RSMRST
10.batlow
以及收到的ec发过来的触发信号
这是6系列的桥的,到这种单u的是不是所需的条件又有所变化?因为我把上面的,能对的上的都查了,结果你懂的。。。

网友A:
这个是8系列的,和6系列不一样了,多了几个待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8系列的,和6系列不一样了,多了几个待机电压,

多了哪几个待机电压?对上电有影响吗?

网友C:
一体的u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了哪几个待机电压?对上电有影响吗?

你这个机待机应该正常,因为已经触发了,查下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的u坏了吧

你也知道,4代U的价格,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换了,而且换也是换板了,换U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待机应该正常,因为已经触发了,查下桥的条件。

嗯,问题就是不知道桥还需要哪些条件,上面我说的那些能查的我都查过了,所以看看这种U是不是还需要别的条件,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