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70B看电影卡

楼主(2016-11-14):
接到一台HP6570B的笔记本,顾客反映在看电影的时候只要一看高清,超清电影就会卡,延迟,以及看普通画质时间长了也会,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显卡了吗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其实看电影时候处理器压力大点    显卡只是辅助

网友B:
显卡驱动用原机的,,,

网友C:
换个CPU,注意散热

网友D:
CPU和内存此时,占用率可能很大

网友E:
系统重新安装了嘛

网友F:
先换个干净的系统吧

网友:
换下试一试

网友G:
这机器发热量比较大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其实看电影时候处理器压力大点    显卡只是辅助

CPU,内存这些都排除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用原机的,,,

软件问题都排除过来,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注意散热

换过了呢,能方便换的都缓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内存此时,占用率可能很大

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重新安装了嘛

这个肯定是排除过的了,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干净的系统吧

干净的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先加焊试试看,不行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发热量比较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散热问题已经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