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ad air2 触摸问题 应该算是首发吧

楼主(2016-11-14):
主角    ipad  air2  问题   无触摸

好吧  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ipad  air2   无触摸维修   一开始没打算发帖  所以就没拍刚拆机时候的图
来一张屏蔽罩的图烧成这熊样了     那就看一下主板吧        测量一下触摸芯片外围的电容  有短路的

    最后经过排查与测量   发现是C4021短路导致         此电压是由外围电路升压给触摸芯片的 此电容短路导致前面的二极管 损坏 以及电感开路(自己认为)   损坏的原因是后极短路  但是此电路还在正常工作  给憋坏的   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有错误的地方  还望大神前来更正)
         换完芯片测对地阻值 没有发现短路    好  开机测试   结果   可想而知   还是没有触摸   好吧   老老实实查一下条件吧=PPVCC_MAIN_GRAPE  有3.7V
=PP5V25_GRAPE  有5.2V
PPVDD_STINGER_BOOST这个电压却只有3.7V   咱们上面说道  这个是升压的一个电路   不管怎么样  这个升压也不会才3.7V肯定不正常   那 排除R4013     R4012两个电阻阻值正常  那就剩升压电容的   正好有料板  代换2个(上图中的C4014   C4017)开机测试C4017处电压19点几V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   果然  触摸好用了最后  一共换了这几处
就这么几个元器件还有那个短路的电容  不知道跑哪去了    装机   一定要装的完美点哦 我装的还行是不哈
等待明天客户的账号密码

网友A:
还是很流啊!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很流啊!技术好

刚接触手机  也正在学习

网友B:
刚开始学习   就能顺利干好  不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习   就能顺利干好  不简单

可能是侥幸吧   今天还搞了一个6 wifi问题  有个点进CPU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侥幸吧   今天还搞了一个6 wifi问题  有个点进CPU 了

wifi有问题 那肯定是能开机的吧  能开机  cpu如果有问题就难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fi有问题 那肯定是能开机的吧  能开机  cpu如果有问题就难过了

对啊  没法搞了   放弃了 没干手机的时候 就想着wifi  应该跟CPU 没啥关系   今天就碰到了一个   真坑啊    WiFi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  没法搞了   放弃了 没干手机的时候 就想着wifi  应该跟CPU 没啥关系   今天就碰到了一个   真坑啊  ...

没WIFI只能卖给老人做功能机了

网友:
大哥好手艺

网友D:
升压芯片竟然没坏 苹果就是流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芯片竟然没坏 苹果就是流弊啊

这个挺厉害的哦

网友E:
大电感都能烧断?

网友F:
观看,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感都能烧断?

估计是给憋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观看,还是很厉害的。

不要灌水

网友:
什么叫升压芯片啊   这个电路是自己升压的啊  哪里有升压芯片呢??、

网友:
自己把密码破了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2017-11-01):
厉害了楼主,基础扎实,棒棒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