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8D+漏电

楼主(2016-11-14):
由于电子业余爱好,买了个安泰信AT858D+热风枪,前年买的,一直都很少用,今年拿出来用了2次无意中碰了一下感觉麻麻的,好像有100多伏电压漏电,外壳和手柄都有漏电,当初以为是个大品牌以为会好一点,谁知道总共用了不到10次就发生漏电了,请问大家是那里问题造成漏电的,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A:
接跟地线呀 在风枪底部有颗螺丝 接跟线到地线

网友B:
100V就不是麻麻的感觉了,。。。

网友C:
感应电都是有的,楼主接上地线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跟地线呀 在风枪底部有颗螺丝 接跟线到地线

觉得接地线有点麻烦,又不是经常用,关键是怎样解决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应电都是有的,楼主接上地线就正常了。

是不是所有热风枪都是那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0V就不是麻麻的感觉了,。。。

反正碰了就感觉很麻的感觉,现在碰都不敢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碰了就感觉很麻的感觉,现在碰都不敢碰了。

可以拆开看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漏电,,,,

网友:
先检查地线接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接地线有点麻烦,又不是经常用,关键是怎样解决漏电问题。

坐到绝缘橙子上,焊接时注意设备与电路断开,否则容易击穿上面的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V就不是麻麻的感觉了,。。。

虚电,电压虽然很高,但电流很小,就你计算机机箱一样,电笔都亮了,至少70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接地线有点麻烦,又不是经常用,关键是怎样解决漏电问题。

最好接地的,否则会击穿电子元件的,比如场效应管

网友:
过保了,地线接好,自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