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查个电容,费力九牛二虎。

楼主(2016-11-14):
   一台明基显示器,开机屏幕亮一下后黑屏。
    拆机,以往常经验,先来个望闻问切,却没发现电容怀孕,芯片烧焦,看来,这次用中医治疗是无能为力了。
    那好,来一次巫医疗法(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掐指一算……哦,故障在正西,正西是谁呢?
    示波器测高压变压器初级端,对比两个引脚振荡信号,仔细观察,开始端波形相同,

    结束端波形也一致。
    这样,基本排除高压变压器和灯管问题。
    接着查供电,看+ 5V电压工作一下掉了下来,+16V电压却一直稳定,既然这样,故障范围已可确定。
    查5V供电负载没短路,看5V供电波形也无交流杂波。
    那么,5V保护会是谁导致的呢?
    本人功力不够深厚,巫术也不好使,只得借用福尔摩斯推论:5V掉电在先,虽然负载不存在短路,供电也无杂波,但故障确认在+5V电路无疑,这条线上还有什么元件出问题呢?
    扭头喝茶,看到一个大块头男人,在对面一口气买了10个包子。
    忽然,灵光一闪:功率不足!
    那么大个男人,肚子饿了也干不动活,那么,电源也一样,电压正常不表示动力足够。
    放下茶杯,飞快地换下5V滤波电容,开机,机子已正常。

    空闲了,看换下来的电容,外观没任何变形,
测容量,1000UF显示711UF,
    手术刀破开电容查看,电解液也没见少。
    唉……简单的问题,被搞得那么复杂,真该改行算命去了。

网友A:
修个显示器还动用示波器,

网友:
测变压器前级,接地接到冷地上,用自动就可以测到呀。
我不敢用呀。怕弄坏示波器呀。

网友B:
分析帝,佩服佩服。

txj

网友C:
这种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不是很准的

txj

网友:
修显示器电源,楼主大动干戈,,,,

网友D:
像我这样的半桶水,一般是先换了这些电容....

txj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不是很准的

说一下原因,为什么不准确啊。

网友F:
我倒不会用电容表测试电容  不懂  这个板要是再我手里确定电源板以后   我肯定会全部换掉电容先

txj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说一下原因,为什么不准确啊。

用LCR电桥可测出好坏

txj

网友:
楼主厉害,显示器都用上示波器了

网友H:
电容滤波不行的波形是这样的啊  谢谢   还有你的利利普示波器什么时候买的 用着怎样啊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一下原因,为什么不准确啊。

电容不像电阻,电容除了容量之外 ,还有其它参数也很重要,这些参数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LCR电桥可测出好坏

这个才是真正测量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才是真正测量电容的

忘记了,测量介质损耗是用这个?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定方向

网友:
修个显示器示波器都用上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不是很准的

维修行业这点微薄利润,已没必要搞什么电桥和ESR电容表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啊,电源板先测电压正常不正常,如不正常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显示器还动用示波器,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帝,佩服佩服。

谢谢兄弟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样的半桶水,一般是先换了这些电容....

原来都是先换电容,后来不常用万用表了,反而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倒不会用电容表测试电容  不懂  这个板要是再我手里确定电源板以后   我肯定会全部换掉电容先

是的,先换电容很正确。错就错在我选用示波器,恰恰又没测出波纹。谢谢加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LCR电桥可测出好坏

原来兄弟也在这啊?潜水好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滤波不行的波形是这样的啊  谢谢   还有你的利利普示波器什么时候买的 用着怎样啊

四五年了吧,出厂第二年返修过一次,后来一直稳定。

网友:
1000掉到711按道理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羡慕您们这些有波波的,可惜自己不会用

网友:
显示器我修的少 。。。

网友:
遇到电压不稳定的换换电容都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兄弟也在这啊?潜水好深哦。

技术太菜,还在学习中,那天我水平跟哥哥一样高了,我就天天来发个维修案例,心灵鸡汤啥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我连牛刀都没有

网友:
连示波器和电容表都上    楼主也是有钱淫

网友:
连示波器和电容表都上

网友:
换个电容,能将机子修好,已经是轻松的了。

网友:
我只能说,卤煮不适合秀吉,适合算命,根本就不是子啊修机啊,是在秀啊,示波器用 的一流,长见识了

网友:
看来修个显示器也要这么大动干戈呀,示波器都用上了,楼主太强大了,不过,我认为只要电源板保护的,没有短路的,我就一定把滤波电容给换了,这个不值钱,换了也减少返修,

网友:
楼主这追根追底的技术好!

网友:
楼主  “兵刃”  刚刚地 功力深厚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 很难判断好坏

网友:
看了大侠的贴子,真是有钱人,什么武器都备的用

网友:
示波器有时候确实有用,供电不干净杂波多也会导致不工作,可惜我没有。

网友:
楼 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有时候 是这样呀没办法

网友:
杀鸡用上牛刀了

网友:
厉害刚好我也有一台但是是不通电,你的mcu可以发下吗

网友:
找个电容动用神器,富人呵!

网友:
还是万能板修这个简单些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示波器修显示器,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