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不开机,主板待机电流0.03

楼主(2016-11-14):
HP CQ45不开机,主板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2,然后又掉到0.03,又上到0.08,一直循环,开始以为Bios有问题,将EC和南桥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因为此板拿来的时候散热器都被灰尘堵满了,怕CPU有问题,换了CPU还是一样,于是怀疑哪里有短路,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于是查各个供电芯片和MOS管,突然发现貌似1.5V的高端MOS管有点鼓起,不注意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测它的D极和S极的阻值,正反测均有阻值,觉得不正常,于是将其换掉,再开机电流刷刷地升上去了,接显示器直接显示了。此笔记本不开机并且电流一直在0.3到0.12之间循环,应该是这个高端MOS软击穿导致的。

网友:
肉眼看出来的故障阿

网友:
h后面有短路!!!

网友:
后面没烧就不错了,能看出来,高手

网友:
高端MOS管是个啥东西,上管吗?还是内存1.5v那个转换管?

网友:
维修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根据经验来说,从电流上来判断,大致位置就应该在芯片组方面的供电。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到底是0.03  还是0.3

网友:
后面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