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广达DAOR08MB6E4 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14):
戴尔 广达DAOR08MB6E4 奇葩问题求助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戴尔 广达DAOR08MB6E4、 DELL14R-7420、

擦键盘不开机。拔了键盘正常可以使用。外接正常。换了键盘也一样、进系统擦上键盘死机!求助大师、BIOS 刷了!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换了  一个鬼样

网友A:
EC虽然换了,但EC和键盘之间所有线路的对地阻值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虽然换了,但EC和键盘之间所有线路的对地阻值怎么样,

全部正常  也没有短路  也是醉了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全部正常  也没有短路  也是醉了我

修好了  哈哈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哈哈 谢谢各位

怎么修好的,为啥不说说

网友:
ec换了吗?

网友:
你仔细看看看ec有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键盘的每个脚打过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