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打值卡地址线对地短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4):
打值卡地址线有好几个点对地短路,拆了CPU依旧短路,不短路的没阻值。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买到山寨打值卡?

网友:
华硕H61,内存地址线连接到CPU。拆了CPU打值还是那几个点对地短路。

网友:
短路指定是不对的

网友A:
你不会是测的地线吧  打值卡上也有地线的

网友:
直接测量打值卡的阻值

网友:
125脚对地短路,查一下125脚定义是DM0,不是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测的地线吧  打值卡上也有地线的

不是地,其中一个短路的是125脚D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