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秒杀 应该是运气好吧 联想B520R2

楼主(2016-11-14):
接一台联想B520 R2 的一体机,不开机,按开关灯亮,还有中间的那个灯也一直亮,但是就是风扇不传,屏也不亮,不多说了,直接拆机吧,
拆开之后,就打电感的对地,所有电感都 正常,把电源插上,主板上面只有一个3.3V,其它都 没有电压 ,这时按一下开关,开关上面的灯亮还有中间的那个灯也亮,但是就是风扇不传,换了电源 也一样,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还有换了EB EF 也一样,一点头绪都 没有,这时就用万用表量阿,量了各个电感,还有电容,网卡都不短路阿,可为什么就是不触发了,真不知道问题所在,心想难道是IO坏了,不开机,就量量IO吧,看看有没有短路,当量到IO边上的一个PL1电感时,惊喜来了,PL1电感掉下来了,我都没有用力哦,怎么回事,掉下来了,但PL2电感就好着的了,PL1电感下面好像是那种黑黑的的什么东西一样,马上换了一个同样的电感,后面的不多说了,你懂的,大洋到手了,呵呵 ,为了方便大家看到是那一个电感,所以特意拍了照片,写的不好,不要笑话!

网友:
在说一下,南桥的对地也量过了

网友:
这些电感坏的概率太低了,有可能是空焊了

网友:
PL1 PL2并联,坏了一个不亮了啊,如果这样最好还是把PL2也换了吧,不过这种故障以后估计很少会碰到

网友:
这种机会很少的 哈哈运气真好

网友:
PL1,PL2是并联?并联的掉了一个不是另一个起作用?

网友:
pl1 pl2 由这图上的连接座来的12v。可是这12v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啊,呵呵!

网友:
这------拉分来着

网友:
   这真是捡钱啊

网友:
学习了啊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运气不是天天都有的,脱焊了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并联吧    坏了一个好像那个也可以工作啊

网友:
不是电感坏了吧

网友:
PL1电感掉下来了?什么供电?

网友:
电感脱焊 ,,,这都能遇见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并联电感少装一个也应该可以通电啊,奇怪!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换电源的

网友:
支持一下 定下。。。。。

网友:
电感坏,我是没捡到过

网友:
这个运气确实是不错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或是拆装时候弄的,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只能说运气好啊。。赞一个

网友:
是的运气好 谢谢

网友:
电感虚焊??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呀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来看看老手们怎么修机器啦。

网友:
我第一感觉就是换电源

网友:
没见过啊!这是啥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