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接到这个板就有点头大。现象是在不装电池的时候。正常应该是插电就会自动上电,结果这个板插电电留没有。待机电压都有。且不能自动上电。先刷了个程序。结果还是一样。求助。
自动上电

网友:
那就是不触发呀,按板子不触发来修呀,,,看看触发的条件都那些没有满足

网友:
EC有没有得到供电,,BIOS有没有问题,,开关脚是否有电压,,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
这个带机是没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