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30分钟准时掉电 换HM65

楼主(2016-11-14):
Y470 30分钟准时掉电 换HM65

30分钟准时掉电  分秒不差

只进PE或BIOS 也掉

因为准时  所以首先排除温控了  其实风扇转速也正常 手摸也不烫

接下来 就考虑BIOS了  桥和EC 都刷了无数个  都是一样掉  排除吧  网上也有人说刷好过的  反正我这个试了不行 暂且先排除吧

因为准时  只能是计时计数等相关电路了  就转移到RTC电路这块上来

电压 RST 频率 等 都量了个遍  也没发现一个不正常的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陷入无解中了…………

要银子就继续搞  不想要就还给别人(同行的机器)犹豫中

搞吧  就剩HM65 换桥了  再也想不到别的故障点了

换吧 可能会好 也可能原样  还可能不亮了  残废变成死人 也不好交代吧

关键换HM65还费时费力费功夫  真心有点不愿干

突然想到这要是以后再碰到一样现象的问题机  还要不要修呢?不换怎么知道结果呢?……。

结果……换了……。好了……。

没什么技术,各位有遇到一样故障的,可以考虑下换桥,可供参考!

网友A:
你这是用桥来匹配BIOS,应当是用BIOS来匹配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桥来匹配BIOS,应当是用BIOS来匹配桥,,,

我也有同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合成bios测试过,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我这有个g470也是半个小时准时掉电,刷了几个都一样,关键是这主板的bios还是被客户拿到别人那修过的,bios都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