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停在0.5

楼主(2016-11-14):
测了半天发现桥旁的两个电阻的两端是1.73v和1.66v,阻值分别是10k和15k,差这零点几v太诡异了,于是试试直连果然亮了,最后换上10ohm试机完毕交货。

补充内容 (2016-11-16 14:41):
几天后叫朋友找到相同板子,电阻是22ohm,阻值变成k级的电流就小了难怪不亮

网友:
把那个电阻换10欧了?原来这个电阻是什么信号有没有看看图纸?

网友:
先看看吧,希望稳定,只要不返修   不烧机器   稳定就好了,这主板这么新不一定有图纸

网友:
那个电阻是什么信号?差那么点电一般都会无视

网友:
没看明白哦,疑问中

网友:
这机子没图纸吗

网友:
飞的线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啊, 啥意思

网友:
这么小的差别是什么信号

网友:
飞线是什么情况

网友:
确实不知你那两个是什么信号哦,没搞清

网友:
不是吧这么微妙的差值还真的很难去想去换他  楼主强大

网友:
0.几V不会有很大影响吧

网友:
楼主可以啊这么点都能找到

网友:
不是很清楚,干什么的

网友:
这焊工不咋地啊兄弟

网友:
差这么点电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估计LZ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感觉不对就试试,没想到好了

网友:
差那点电压 基本无视啊

网友:
这两颗电阻 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飞线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表明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  就查一点  那么精密吗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找原因,不要只管修好、、、

网友:
这屏是怎么接上去的?vga?还是原屏线?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飞线

网友:
又更 高手学习了

网友:
写清楚让大家好加分啊~~电阻阻值变大了吗?电压只差0.0几V不是问题吧~还有飞线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