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上CPU掉电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6-11-14):
刚刚捣鼓个ms-7714 ver 2.0的板子,不接4P上CPU就会掉电便可以循环重启,,很明显是主板保护了,G41系列的比较少见缺电压掉电的,,,,,然后我把CPU拿掉后触发就不保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换时钟,查总线,,捣鼓一晚上,没啥结果,只能上基地求救啊,,,,,,,

网友A:
那个是小厂给V星代工的,没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坏的挺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小厂给V星代工的,没图纸

有这种说法? 怎么判断小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说法? 怎么判断小厂?

我听别人说得,我也不太懂

网友:
你发两次啦重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