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2开机白屏 换了屏还是一样

楼主(2016-11-15):
宏碁4552开机白屏 换了屏还是一样    是屏开启信号没出来还是屏线的问题呢  暂时没找到图纸

网友A:
屏供电问题 最好修的 2分钟

网友:
屏没有电压,,

网友B:
    屏供电没有,一般是一个5脚的管子坏了,

网友C:
这种修起来不是很难吧查主板屏线接口的电压呀

网友D:
在板上测测有开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问题 最好修的 2分钟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没有,一般是一个5脚的管子坏了,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修起来不是很难吧查主板屏线接口的电压呀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板上测测有开启没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靠!这都能发个贴 ?你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屏供电和开启加焊显卡修复

   修好就行

网友:
屏幕的3.3v开启信号没有吧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照理说应该是屏的电压没有上去

网友:
白屏故障一般是缺屏供应电.

网友:
白屏 一般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线或者屏供电

网友:
4552有图纸的,论坛里面,白屏你量下屏幕上面的保险有没有3.3v。屏幕供电,一般都是3.3v转换到3.3lcdvcc坏了

网友:
若是白屏可以先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白屏修起来应该不难啊

网友:
送修吧,你搞不了的

网友:
屏的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