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手机主时钟丢失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移动标配)手机主时钟丢失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故障为不开机。

  手机使用程控电源开机,开机电流定在35mA,上不去;用镊子短接TS3007到地,插入USB,PC端没有出COM 1.0端口。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一)问题现象确认

  因无COM 1.0端口,且电流定在35mA,凭经验更换CPU,但更换CPU后,故障依旧,确认故障属实。

  (二)根本原因分析

  加载情况下,最小系统及电源启动正常后,电脑上会映射出COM1.0端口,因此不开机故障机能否映射出COM1.0端口是手机最小系统及电源是否正常的重要判断依据,是手机开机流程的第一步。单板短接加载点强制加载时,想要在PC端映射出华为 USB COM 1.0,就需要相关供电、时钟、复位、USB通讯线路都正常。

  (三)定位过程

  1、USB通路;根据(图1)测量J1501pin2、pin3对地二极体值正常;万用表红表笔接J1501pin2、黑表笔接J1501pin3,测量pin2与pin3之间的二极体值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2、PMU上电时序图:(图2)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根据PMU上电时序图测量最小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电压;因为插USB手机也能正常上电,故在测量时可以在插入USB的情况下测量电压;根据(图3)并结合位置图按上电时序测量电压,测量结果OK。

  注意:在遇到电压异常时,先确认相应通路二极体值是否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3

  3、当LDO26上电完成后,PMU输出32K(CK32_SYS)及19.2M(SYS_CLK)时钟给到SOC。其中32K时钟由外部晶体X1200提供PMU;19.2M时钟由外部晶振输出后经过RFIC芯片整形放大后提供PMU和SOC,详细关联关系如(图4)框图所示。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4

  (四)找到故障根因

  1、华为P8 32K时钟由U1000供电,X1200产生32K时钟后,送入U1000,然后由U1000校准后分配给需要32K时钟的器件如(图5、图6)所示,用万用表FREQ档测量X1200输出端有32.766KHZ,说明32K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5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6

  2、华为P8 19.2MHZ是TCXO3301经过C3322输出给U3301,再由U3301分别经过C3301、C3323输出给U1000和U300,由于上电时序正常,故TCXO3301供电正常,无需再次测量,电路图如(图7、图8)所示。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7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8

  3、由于没有示波器,故用CMU200代替示波器来测量19.2MHz时钟,使用RF Spectrum档,中心频率(center)和信标频率(marker)设置为19.2Mhz;然后点测C3322和C3323,位置如(图9)所示,并观察CMU200显示屏显示的频率是否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9

  4、用CMU200频率计功能点测C3322,(图10)是故障板,(图11)是OK板,经过对比,可以判断TCXO3301输出频率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0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1

  5、TCXO3301输出19.2MHZ频率,还需要U3301校准方可供给PMU和SOC;用CMU200频率计功能点测C3323,(图12)是故障板,(图13)是OK板;经过对比可知,U3301无19.2MHZ时钟输出,初步判断U3301损坏。

  注:测量C3323二极体值正常,上电时序正常,故U3301供电正常。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2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3

  (五)处理结果

  更换U3301后,用CMU200频率计功能重新测量U3301(C3323)输出频率正常,然后装壳件能正常开机,且PC端能出PCUI和ADB端口,故障排除。

  三、总结

  维修不开机故障,不论是哪个平台,维修方法都是大同小异;都是测量必要的供电、时钟、复位。如果手机短接加载点PC端能映射出COM 1.0端口,说明小系统的供电、时钟、复位是正常,这时我们需要测量运行fastboot2的供电。

  如果手机COM 1.0口及fastboot2口都能正常枚举,表明手机最基本的小系统等启动正常,这个时候在整个手机启动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就会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串口log打印等多做分析、测试,而不是盲目的更换器件。

  不开机故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我们掌握相关的维修方法,无论是什么机型的不开机故障都可以迎刃而解,经过多次测量不能确定是哪个器件损坏的时候,我们应最大可能的把故障范围缩小,并尝试更换自己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器件,做好相关维修记录,积累足够多的经验,以提高自己的维修效率。

网友:
哪能来的图纸呀

网友:
修得说明很详尽

网友:
看来自已还需努力才行呀!

网友:
华为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