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A85V 开机这个提示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5):
开机没接电池 进系统 还蓝屏
华硕

网友:
看不清楚 上一张清晰一点的图

网友:
蓝屏,系统硬盘搞搞看了。

网友:
这串英文看的不是很清楚,LZ可以试着用谷歌翻译一下,

网友:
什么电池好象

网友:
能不能上一个能看清楚的图,,,

网友:
键盘问题 串键了 去了键盘就没事了

网友:
是检测不到电池吧

网友:
相信我 是键盘的问题 我都修了两台了

网友:
把键盘装好 电池装好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去排除一下呀

网友:
确实你的图片看得不清

网友:
上网上百度翻译一下咯 大致就能懂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如何解答啊

网友:
你这是升级BIOS提示啊 ,电池不能低于20%电量,不然进不了BIOS升级界面,必须要接电池

网友:
图片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 提示电池问题啊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是键盘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