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标配)R3304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标配)R3304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故障描述为按开机键小电流。接程控电源按开机按键电流显示56MA小电流不开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若要手机开机必备几个条件:电压、时钟、复位信号等。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开始工作,分别为CPU、主时钟供电,主时钟经射频IC整形放大后给CPU提供工作时钟,电源产生复位信号给CPU,使CPU进行清零初始化,CPU工作后从Flash调出开机程序并提供维持信号,才能开机。

  (2)掌握主时钟工作原理:按下开机键,电源送出2.85V的主时钟供电,同时从SOC送入AFC自动频率控制信号给主时钟,使主时钟送出19.2MHZ到射频IC,一部分送到PLL(锁相环电路),一部分经整形,放大从射频(REFOUT)输出到CPU,为CPU工作提供时钟条件。

  2、定位过程

  (1)目检相关元件外观没有发现不良,对地短接TS3007插USB无法加载。

  (2)然后根据开机的时序图由上往下的测量电压,经测量,电压均正常。

  再量测时钟TCXO3301;因量测需要拆开TCXO3301侧边屏蔽框,第4脚供电正常为2.85V,第1脚发现R3304已烧黑,量测发现本体已损坏。初步判定为R3304本体损坏造成不开机。

  相关原理图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3304后,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该故障板电阻R3304所在信号线为AFC自动频率控制脚,信号不正常则可能导致手机不能进入服务状态,严重的导致手机不开机;首先检查开机四要素:供电、时钟、复位、软件;小电流故障应先进行加载,排除软件问题,再量测供电、时钟。不要盲目的靠着经验随便更换元件,尽量多量测,量到问题再更换。

网友:
确实修机很有心得

网友:
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不开机.近期发现我的手机放在金属箱
子里会自动关机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
华为的图纸我怎么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