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7A独改集成的问题

楼主(2016-11-15):
E47a独显坏,想成本低点,改集成,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改亮机了,但是装集显驱动就会出现屏幕上就剩一个小亮点

网友:
这个改起来 应该不简单呀

网友A:
我改过一次 没成功 最后还是还原 换的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次 没成功 最后还是还原 换的独立显卡

我的不是显卡坏了,是显存坏了,不想换啊

网友:
改的问题老多,都是换的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麻烦的

网友:
算了,改回去了,显存有问题

网友B:
我的改完也是装驱动就剩光标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改完也是装驱动就剩光标闪呀

不要麻烦了,我改回去了,现在已经送给客户了

网友:
wen ti jie jue le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