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6-11-15):
Z68A-G43有时可以触发开机有时触发不了

网友:
当触发不了时,看有什么条件不满足

网友:
你这是想表述什么,

网友:
不触发看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只能说 不触发的时候查触发的必须条件 移动到主板板块了

网友:
不稳定的 只能在出故障时按时序查了

网友:
这个描述太过简单了,没有办法帮到你

网友:
V星的吧,上几张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