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暗屏

楼主(2016-11-15):
这个机器暗屏 换屏也一样, 而且没有图纸,型号b140xtn03.3 30片插小接口 本人也没有这个点屏的排线 好尴尬 求坛里大神支招

网友:
查一下条件, 暗屏不难吧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

网友A:
找个屏接口定义的PDF,查查屏上的电压。

网友:
暗屏 不就那几个问题吗

网友:
查查供电看好着么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你看下屏幕接口,是40针还是30针,找个破屏幕,接上去就知道是不是屏幕坏了还是主板故障

只要屏幕接口是一样,屏幕的大小厚薄都无所谓的不会烧的,假如是屏幕坏了,直接报价换屏,主板故障你就看下屏幕背光的3个条件,19v供电,en和adj,具体不懂留言

网友:
其实没有点屏的可以找个屏测试下机器 或者在主板上查下屏的工作条件是否完全

网友:
暗屏就供电 一个开启信号一个亮度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屏接口定义的PDF,查查屏上的电压。

恩 就是在找 一直找不到pdf 这个屏背后的电压不熟悉

网友B:
eDP接口的暗屏没那么简单的。大家以为是LVDS,一供电地,开启和亮度啊。

网友:
查看 各路供电 检查下 感谢

网友:
暗屏嘛肯定是背光电路有问题撒,查下屏接口那个地方,背光开启有没有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P接口的暗屏没那么简单的。大家以为是LVDS,一供电地,开启和亮度啊。

是的  条件不好查 修好了 找的一样的机器 一个电压一个电压试的

网友:
查条件啊  开启信号  调节信号啥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今天我也接了一个,

网友:
主板上的高压供电保险烧了没有

网友:
看看背光供电,,背光开启和背光调节呗,,没什么修什么

网友:
没有控制信号,从屏上找一个就行

网友: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T450这款机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6-12-30):
休眠那玩意搞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