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不识USB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不识USB不充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此故障板确认故障为不识别USB,不充电。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根据手机原理知识,在插入USB时手机会先识别有USB插入,再由系统启动充电程序,所以可以先重点维修不识别USB故障。需要排查的信号主要有USB接口J1501本体是否不良,以及USB各个信号线通路是否正常。

  2、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没有发现异常。

  (2)测量J1501的VBUS、USB_DN、USB_DP、USB_ID脚对地阻抗。VBUS、USB_DN、USB_ID脚阻抗均正常,而USB_ID脚阻抗与实际值对比偏小。USB_ID对地阻抗具体测量值如下表:

华为P8不识USB不充电维修 图1

  原理图

华为P8不识USB不充电维修 图2

  (3)将USB_ID线路旁路电容C1525、二级管D1599断开,该线路阻抗值依旧。查看原理图,可知该USB_ID脚由USB开关U1505控制。所以判定U1505失效导致该不识USB、不充电故障。

  原理图:

华为P8不识USB不充电维修 图3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505后,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维修不识USB、不充电故障时,应该根据手机先识别USB再由系统控制充电的原理一步步排查,切不可盲目更换器件,造成物料的浪费。

网友:
这个几个帖子好像都是华为p8

网友:
楼主对手机原理太懂了